楼主(2018-08-09):
冲压设备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E6C2 -CWZ6C
1000P/R的编码器,数显就差了10倍,问下能不能通过plc直接将数据加大10倍。

网友A:
数据处理,放大10倍,显示到触摸屏,不都是这么解决的吗?

网友B:
只换了编码器?
大了10倍,还是小了10倍?

网友C:
一样的编码器 怎么数据会不一样的?

网友D:
如果你换的编码器与原来同型号且分辩率相同,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已经出现了,可以在PLC上更改;

网友E:
如果设备运转正常,就没有必要改程序。按说只更换一个编码器而接线也与原来一样,是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出现问题了就肯定有出错的地方。

网友F:
估计换的编码器的分辨度不同,可以程序修改

网友G:
一模一样的产品不可能有问题的,不想改程序就再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冲压设备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E6C2 -CWZ6C
1000P/R的编码器,数显就差了10倍,问下能不能通过plc直接将数据加大10倍。

你看看新旧都是1000P/R吗?型号一样不可能会差10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冲压设备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E6C2 -CWZ6C
1000P/R的编码器,数显就差了10倍,问下能不能通过plc直接将数据加大10倍。

你看看新旧都是1000P/R吗?型号一样不可能会差10倍的
如果他说如何缩小10倍,可以认定参数选错了
他现在要求扩大10倍,这款还没发现10000P/R的产品

网友I:
能把2个编码器上个图看下,这种神奇的事都能碰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冲压设备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E6C2 -CWZ6C
1000P/R的编码器,数显就差了10倍,问下能不能通过plc直接将数据加大10倍。

你看看新旧都是1000P/R吗?型号一样不可能会差10倍的
如果他说如何缩小10倍,可以认定参数选错了
他现在要求扩大10倍,这款还没发现10000P/R的产品

楼主说差10倍,也可能是小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