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三菱PLC控制3轴伺服,定位结束信号只有一个,如何使用,

网友A:
你说的定位结束信号是指哪一个?是PLC里的特殊辅助继电器还是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成IO信号?据我所知,以上不止只有一个信号。

网友B:
很多种方法检测定位完成啊,程序里面可以检查发送的脉冲是否已经和设定的脉冲相等,相等就是伺服走完了呗,还有就是检测伺服的IO信号有个INP信号,定位完成会有信号,大概这样

网友C:
不要用M8029 可用M8340的下降沿置位一个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控制3轴伺服,定位结束信号只有一个,如何使用,

手册上已经考虑到用户可能出现这样的疑惑:

网友E:
楼上列举的手册中的方法很详细。

楼主:
谢谢大家了,实验一下

网友F:
个人感觉M8029是高级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不针对定位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M8029是高级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不针对定位指令

意味着指令动作结束,包括定位指令的脉冲发送结束,但是实际定位是否完成,三菱建议用户使用伺服电机的定位结束标志。

网友G(2019-03-27):
正好用的上,在百度上搜一大圈,又跑到咱们论坛了,
还是论坛解释的详细

网友H:
可以用当前值特殊寄存器D8340与所发送的脉冲作比较相等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