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有些工程上项目上用到的输入输出点很多,以至于CPU后面都挂满了IO模块,但是还需要以太网模块和上位机进行通讯,这样就得通过CPU上的PPI口来转换一下了,由此大连德嘉研发的ETH-PPI就可以把PPI口转换为以太网口,然后连接上位机,并且还可以直连WinCC。
       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 。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WinCC 中的 I、Q、M、DB1 (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Q 、M、 V 一 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
       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ETH-PPI 对 S7-200 进行 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另外,与WinCC通讯是通过300的TCP/IP协议进行连接的,而且通讯速度非常稳定!
注:西门子 S7-200 的波特率一定要设置为 187.5K,否则的话会出现断线现象!
   连接 WinCC 不需要用 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网友A:
这转换器什么价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款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简约型的 是七百多;另外一种的是导轨型的是八百多

网友A:
好的,如有需要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