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型号VFC3601求高人指教博世力士乐变频器的3线控制正反转设置

网友A:
手上没说明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要是可以就不来麻烦你了,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要是可以就不来麻烦你了,谢谢回复
多年前用过博士力士乐变频器,但不是你这一型号,帮不了了你……

网友B:
用两线制不是更直观么

网友C:
正确型号应该是VFC3610吧,既然按照说明书调了不行,那么具体是怎样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