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一个换热站在入站处做了热计量设计,需要将数据上传,所以想问一下有做过的吗,图纸画出来总觉得有问题,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图对不对?

网友A:
有线或者无线传输,看你的现场情况了

网友B:
我们现场有类似的仪表
管道上安装流量计温度计压力计
流量数据通过压力和温度进行实时修正
连接到控制器上,控制器有485&232通讯
上位机连接网路可以实现数据远传
也可以加装一个模块(用电话卡)实现数据上传

网友C:
大致如下       热计量表--4-20ma(0-10v)--采集卡--rs485(距离远或采集回路大于32路加中继器)--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