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公司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350a参数怎么更改不了呢??

网友A:
具体哪个参数?有些是只读的;有些是对应的模式下才用的;

楼主:
已经设置所有参数都可读可写了p19是000E,就是改不了???

网友A:
你电源AC220V用是单相还是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