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连接线

楼主(2018-08-09):
请问各位朋友,对于这种接近开关的连接线谁有相关订货的资料麻烦 给一下 倍加福官网找了很久找不到这个接近开关连接线都是通用的。

网友A:
淘宝M12传感器插头

网友B:
你应该提供接近开关的图片及型号
这种线未必通用

网友C:
这个是M12的航空插头,我这边有做的。可以替代倍加福。15301689623(微信同号)

网友D:
确认是倍加福的,官网找不到,直接电话他们。

网友E:
正常不丢失的话,线上会有喷印的,或者是套在外面的标签,上面有型号。。。

网友F:
棕色 正电源,蓝色负电源,黑色常开点,白色,常闭点。

网友G:
1脚正3脚负4脚输出,2一般是空的或者输出模拟量;

网友H:
楼主应该给那个接头部分来几张特写

网友I:
用过欧姆龙的这种连接线的接近开关,这线太贵的,后来弃用了,直接用线输出的,不要这种接头了

网友J:
直接拿样品到当地电器经销商去 让他们去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已找到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