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请教高人,用进口伺服电机切割,做圆弧插补,用哪个一个品牌的伺服方便后期调试。主要是对切割成品真圆度的调整。

网友A:
这应该主要是plc或者控制卡的功能了。

网友B:
这和控制系统以及伺服都有关系。
要追求圆的效果,伺服要选高性能的,不要选经济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种品牌的性能高和易于后期调试呢。谢谢

网友C:
上位机用运动控制卡做,差补调试比较方便,其次就是伺服,挑贵点的买,插补主要看两个轴的伺服的跟随还要整定时间这些值要在调整后最好保持一致这样画出来的才圆

网友D:
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0.02mm,松下的用的多

网友E:
就看你对圆的要求是多少?要不要经过二次元检测或者只是卡尺量。
如果二次元检测精度估计就是几个谬了,那丝杆的反向间隙补偿是少不了的,球杆仪打XY的精度也少不了。选CNC的话调试最方便。

网友F:
只做圆的话用数控系统加伺服电机就可以了,调试简单

网友G:
推荐你用安川伺服,只要选型合适,可能不需要调整,就能加工出达到要求的产品

网友H:
伺服的话只要高响应性就行了,主要是运动控制处理部分需要高性能,为了保证圆弧的平滑性,建议采用1M以上输出频率的运动控制处理器(包含运动控制PLC或者运动控制定位模块)

网友I:
直接整一套YAMAHA的两轴或三轴来做走插补很方便,就是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