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8-08-09):
这个驱动器刚开始报Er 14.1(IPM模块异常保护),我把模块拆下来测了是好的,又把霍尔换了,试机能转半分钟又有就报Er 16.0(过载保护),断电一会又能转一会,松开反转就报故障16.0了……

楼主:
电机和线我都测过了,没问题,会不会跟编码器有关系呢?急求各位工友大神  

楼主:
正反转能转不到一分钟就报故障了

楼主:
我先按下正反转,估计能转好一段时间,松开手按另一个方向就转不起来报16.0故障了

网友A:
多大功率    正转电机没有什么异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    正转电机没有什么异常吗?
3KW的,正转反转都可以,点正转或是反转一直按着可以转好长一段时间,可点完正转有点反转,反复几次就报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功率    正转电机没有什么异常吗?
还是是空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