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09):
电动机通一相电会不会转?

网友A:
不会转的

网友B:
电机通入一相电,不仅不会转,而且也没有电流,因为一相电没有回路,就如同电灯一样,无回路灯也不亮,也无电流。

网友C:
有的行车上就是通过断两相电的接触器来换方向的!

网友D:
看来是没有考过电工证。

网友E:
这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F:
如果只是接通一根相线,则不会转。

网友G:
三一重工的泵车系统就是控制2线切换旋转方向的,一根线经常通电不切断的

网友H:
应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由来,为什么要通一相电?

网友I:
首先这个提法很模糊!什么是一相电?一火一零?电机如果缺相(三根相线断一根)如果是轻载是会转的!转向随机

网友J:
通一相也不会形成旋转磁场,怎么会转?

网友K:
这个问题,楼主是不是问,三相电机,是否可改用单相220的吧,这倒是可以,不过电机功率不能太大且扭矩下降很多的,

网友L:
只有一相电进绕组不回路

网友L:
没有形成磁场。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断火限位器也是断两相电

网友N:
一相电没法动起来
要是再加一相就有希望了!

网友O:
三根相线只有一根通电,不能形成回路,也就没有磁场,电机不能转动。
我看三相的切割机手柄开关是电机三相 一直通电,手柄开关控制星点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三一重工的泵车系统就是控制2线切换旋转方向的,一根线经常通电不切断的
这种设计是有弊端的。。

网友Q(2019-01-29):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这种现象经常出现,移动式无齿锯大家见过吧,正规厂家生产的,其手动开关就控制两相分断,现在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