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1.怎样读取三菱Q03UDE内置以太网经过路由器的程序,不经过路由器直接以太网连接都可以连上。
2.威纶触摸屏经过路由器怎样下载程序。
2.第一次链接,IP地址已经设定好了,搞了好久都没搞定。

网友A:
1、如果是PLC编程软件经由路由器读取Q03UDE上的程序,你可以参考:
   https://wenku.baidu.com/view/ddf5270bad51f01dc381f163.html?rec_flag=default
2、我不使用威纶产品,但是如果你使用富士的触摸屏的话,可以通过透明传输功能,我相信威纶应该也有此功能。

网友B:
你好,你可可以加我qq2794333140沟通下

网友C:
用个远程模块就可以了,可以远程下载plc触摸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