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请教一下高手,我用stc单品机读TLC1549的数据,读出来都正常,量程显示从0-10.24都正常,就是分辨率按0.04递增或者递减,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是0.01递增或者递减的,换成好几种模式编程都解决不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用的基准电压是2.6v,输入电压是0-2.6v,显示0-10.24都正常,精度也可以,本来10位ad分辨率应该是0.01才对,可是我怎么调软件就都是0.04的分辨率,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先搞个精密电源输入看看;

网友B:
你要检查程序,是否少读了2位。否则不可能

网友A:
基准   AD采集最大     对应关系
2.6------1024---------0.002539063
2.6------ 255---------0.01019607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共读了10位,没有错,而且读出来的数据和输入精度都对,就是跳变是0.04v,而不是0.01v。程序也换了好几个了,结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您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我基准有改成5v的,结果也是0.04的跳变。针搞不明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我读取ad的程序,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
AD_RS0:
CLR EA
SETB AD_CS
       CLR AD_CLK
       CLR AD_CS
       NOP
       NOP
       MOV R1,#9
ADCLNIT_LP:
       SETB AD_CLK
       nop
       CLR AD_CLK
       DJNZ R1,ADCLNIT_LP
    ;   RET
GETVOLTAGE:
       SETB AD_CLK
       nop
       CLR AD_CLK
       SETB AD_CS
       MOV R1,#10
GETVOLTAGE1:
       DJNZ R1,GETVOLTAGE1
       CLR AD_CS
       SETB AD_DAT
       CLR A
       NOP
       NOP
       MOV C,AD_DAT
       RLC A
       SETB AD_CLK
       nop
       CLR AD_CLK
       MOV C,AD_DAT
       RLC A
       MOV AD_DATH,A
       CLR A
       MOV R1,#8
GETVOLTAGE2:
       SETB AD_CLK
       nop
       CLR AD_CLK
       MOV C,AD_DAT
       RLC A
       DJNZ R1,GETVOLTAGE2
       MOV AD_DATL,A
       SETB AD_CS
SETB EA
       RET

网友C:
看得不是很明白,问题是不是:
设定的分辨率是0.01的,结果遇上得到的分辨率不对了。
这里有几个方面,你用什么证明你输入的信号正常?
比如你用电位器,你的电位器是线性的么?你有没有用万用表测测你电位器出来的电压?不过估计那个万用表要高档点才行。
接着是信号到AD端口之间的处理?是怎样处理的,会不会发生变化?
至于10位的AD这么低的位数,很少会发生IC的质量问题而出这样的经果的,但不排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用的基准电压是2.6v,输入电压是0-2.6v,显示0-10.24都正常,精度也可以,本来10位ad分辨率应该是0.01才对,可是我怎么调软件就都是0.04的分辨率,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用的基准电压是2.6v,输入电压是0-2.6v,

为什么会显示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