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再谈深海压力问题

楼主(2018-08-10):
在那个问题中引来“蜀中之首”的讨论他说:
能不能多角度看问题?
先说潜水器,蛟龙号曾经下潜到7000多米(是说它吗?)几万个压力(几万?权且过万),楼主不信。
看客好像被楼主的理论说的也不信。
楼主的理论就是,最深的海沟11000多米,“也就是地球海洋最深处才承受1100个大气压”,得来的依据是“大概10米水深才一个大气压”。
楼主忽略了这是在海水里,不是理论上的水。
物理课好像按1.03系数计算(7000米的深度还按这个系数计算?)
即便按1.03计算,7000米也有7210+1(1是大气压)
这只是压强,电视说的压力如果不是压强
深海压力=水的压力F=水的压强P×装水的容器的底面积S,潜水器底面积不会小于1.5平方吧。
所以电视说的“深海勇士号”潜水器能承受几万个压力,还不信吗?
如果不能承受敢深潜吗?

我答:
本想呵呵而过,不过还是想说一下你知道液体压强公式吗?压强=液体密度x深度xg,你的1.03那是海水和淡水密度比值吧,海水有盐分导致密度大于水吧?按你的算法密度都是水的十倍了!还7000米7000多个大气压?7000米就700个大气压,那0.03在这个问题中基本可以忽略。另外节目里说的压力就是压强,工程里的叫法,不信你去问老兔子。在水里算什么力,要算压强,基本知识
按你的理论电视里说的几万个压力指的是力不是压强,:F=1.5平方米x7211个大气压强=1.5平方米x7211x100000帕斯卡=1081650000牛,这是多少?几万压力?这是10多亿!你不会也是来搞笑的吧?

后来他又说出“7千米深海里,每平方米有70000吨压力。”
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geography/detail_2013_09/30/30024455_0.shtml

美国的“的里雅斯特”号潜水器曾经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潜水器的外壳成功地经受住了1100个大气压的考验,也就是说,在人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了1000千克以上的压力。经过周密的计算,罗伯特·陶特认为:在那里,潜水器承受了15万吨的压力,这相当于两个半航空母舰的重量。而事实上,直径218厘米、壁厚87毫米的钢制潜水器,竞被海水的压力压缩了2个毫米,并导致油漆从潜水器上脱落。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04350278.html
这里说的15万吨,应该不是压强了,电视面向的是普遍大众,其说的压力不应该是压强。

第一个是凤凰网编辑写的文中的话,现在些新闻小编就是白痴一样,你自己就不会算算吗?别人说啥就是啥?就算上海水被压缩7000米深最多也就735个大气压,还7000?呵呵
第二个明显说最深海沟11000米,1100个大气压,你是瞎还是咋的?在人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了1000千克以上的压力这个没错啊,一个大气压就是一千克作用在一平方厘米,指甲盖差不多啊!
在那里,潜水器承受了15万吨的压力,潜水艇面积你知道吗?15万吨除以1100个大气压强就可以啦
两个说的前后差了10倍,知道啥叫自相矛盾吗?

最后说一下压力线性问题,不可否认任何宏观物体都可以在特定的力下被压缩,那么海水被压缩的比率是多少?
查资料显示10000米海底一体积水被压缩成0.96,那么密度变化了多少呢?1/0.96=1.04,最深处密度变成了1.04倍,然后 (1+1.04)/2=1.02 (知道为什么这么算吧?)也就是从海平面到10000米海水平均密度为常压海水的1.02倍,再算上海水的盐分,有人说1.03,1.02X1.03=1.056,看好了这可是算的平均密度哦,别再说线性问题了吧?  然后十米淡水一个大气压,10000米海水就是1056个大气压了吧?那么像一些人说的几万个大气压,这56个大气压不可以忽略不计吗?在这个论坛的人讨论问题都喜欢答非所问和避重就轻吗?一直让别人计算,自己靠想象和网络新闻,好吧我计算出结果,不说计算过程哪里有毛病,直接转移话题,这个论坛真够可以!!

网友A:
压力与压强是2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衡量总受力的大小,一个是单位面积受力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人贴了国家标准了吗,规定压力在工程中是指压强。再说了,压力压强大部分人都分得清楚,即使力和压强都说压压力,根据具体情况也分得出,不用强调压强和压力是不是同一概念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10000米深的深海压强是多少,有俩人就认为是几万个大气压,或者7000米就是7000个大气压,他们不是在秀智商下限吗?

网友B:
看来,你是闲的
本来写了一些,未来到及提交,就被封贴了
晚饭后再回你

你属于读书人

请思南暂时不要封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欢迎来讨论,但是请拿出点干货来,别在网上找个新闻就当论据,就是当论据你也得先看一下对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10000米深的深海压强是多少,有俩人就认为是几万个大气压,或者7000米就是7000个大气压,他们不是在秀智商下限吗?
你先出示此断论的出处,“大气压”
再一个,压强只有“大气压”这一个单位吗?

网友C:
1标准大气压=76厘米汞柱=10.336米水柱,近似看成10米水柱,至于密度,1.03和1差不多,可以近似看成1.10000米水柱近似等于1000个标准大气压。

网友B:
再来说楼顶的
可能你被压强占据大脑,所以将压力=大气压

海水密度,尤其7000米深海的密度,恐怕不是简单的系数1.03或你计算的1.056,当然具体多少目前恐怕只能略算。

我承认没有复算引用文的数据,因为咱没下过那么深的海
你说“一个大气压就是一千克作用在一平方里面”,指甲盖是如来佛的吗?
我当然不相信如来拜访
“即便按1.03计算,7000米也有7210+1(1是大气压)”
你咋就一定认为7210就是大气压?就因为一个+1及说明这个1是大气压?
水的密度是1,压强也是1,具体单位看应用,水深7000米,当然是吨/米2
计算完水的压力,别忘了头顶的1个大气压!
1.5平方米,就达到万吨压力,没错吧,如果按“牛”计算,用的着下海吗?

12万吨好像你也认为是错的?此12万吨不该再认为是压强吧,因为你提出“15万吨除以1100个大气压强就可以啦”
能直接这样算吗,看似可以,因为你有10多亿的计算。
我的计算是,11000米处水的12万吨压力,估算面积10平方米多点,把海水密度算进去,都不到10米2。

老兔子“把一千个立方的水叠起来,压在一个平方的容器上,请问这个一平方容器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一句话就说明了,不简单吗?
只是你一直抱着大气压这一个概念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