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欧瑞f2000 15KW变频器主板损坏,手头找了一块主板但是是11KW的,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怎么改i功率代码

网友A:
换原机存储器

网友B:
看负载是多大的,如果是11KW电机,就没必要更改功率参数了。另外主板坏神魔地方坏了,有修复的可能吗?如CPU没有坏,就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C:
欧瑞F2000改功率

F101----输入2015
F104改功率---------55KW显示315   30KW显示313 。。。。。。以此类推,改好看下电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