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0):
英威腾变频器启动频率显示正常无输出

网友A:
可能是驱动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多半是PC929驱动光耦坏了!

网友C:
主回路保险坏了,检查主回路是否有电。

楼主:
更换PC929无效

网友D:
如果没有修过。就送修吧。故障应该很简单

网友E:
通到光藕的5V电源没有了

楼主:
真心的谢谢大家,更换主板后问题解决。

网友F(2019-06-20):
我也遇到一台,仿英威腾的

网友G:
其实不一定是主板有问题,可能是设置那方面你未看清楚说明书

网友F:
故障三例无输出解出了问题1275959631

网友H(2019-07-25):
今天遇到一台换主板故障依旧,这个应该是英威腾通病,

网友I(2019-09-14):
今天也遇到一台,显示运行无输出

网友H(2019-11-24):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遇到一台,显示运行无输出
你解决了吗

网友J(2020-12-08):
主板没有给信号光耦。

网友K:
电机卡转了吧!或者是运行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