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8-08-10):
西门子PLC 6ES7315-2EH14-0AB0 上面的二极管是印字107 OK 第一次见有大神们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是电容器!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7ok是电容?

网友B:
100UF贴片钽电容

网友C:
你量量是不是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这个 表面贴装ESD保护二极管 SMF14A-M

网友E:
选用钽电容是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体积小啊!

网友F:
确实像电容,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G:
这样楼主都糊涂?用二极管档三个都量一下,像二极管,二极管导通电压不一样,可以简单判断一下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H:
快速恢复整流管FR107?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不是,陶瓷层叠也可以,钽电容还耐压低,会自燃

网友J:
明明是一个贴片二极管,为啥有这么多人看成了电容呢?没仔细看贴片丝印107  0K

楼主:
现在搞的很纠结啊!到底是电容还是二极管啊!查了资料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有0.125左右。

网友J:
回复 楼主:
真的很纠结就拆下来分别用·二极管档和电容·档·测量一下就是了,是电容的话107就是电容值。

网友K:
搞电子维修的在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情况下!最基本就要使用万用表去测量它,再根据原件电路实际走向,是什么电路,就能确定是什么原件。

网友E:
像是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