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1):
有一台日本toyo进口内圆磨机床的x轴伺服放大器(型号:三菱MR-J2S-100B)故障报警32(再生制动异常)。
机修更换一台新的同型号放大器后,设置原点等操作后,启动瞬间放大器爆炸!(内部IGBT、整流桥等炸掉)
后经过排查,伺服电机接地。从其它同类设备上拆了一台伺服电机替换掉,并再装一台放大器后,启动瞬间,放大器爆炸!
第3次更换新放大器,更换放大器到电机的电缆和编码器电缆,检查放大器电源电压正常,启动,瞬间放大器爆炸!
第4次换一台放大器后,将机床速率调低,启动发现速率旋钮中间有几个挡失效,JOG时运转正常,速率10%~70%时电机运转正常,80~90%没反应(此档位是有效的),100%挡启动瞬间,伺服放大器爆炸!
第5次更换一台新放大器和新电机,同时将有部分档位失效的旋钮修好(原本5、15、25…等*5的挡失效),所有档位启动后,伺服电机都运转正常。拆下新电机,调换回那台其它设备拆的电机,低档正常,80%挡启动,瞬间放大器爆炸!

至此已爆炸了5个放大器了,老板哭了??,机修疯了,技术员都懵逼了,三菱售后表示闻所未闻。
最后一把(第6次),换新放大器,新电机,新电缆。试运行,所有档位都正常了,机床修复了!所有人员再次懵逼。

问,为什么放大器会爆炸?     就算原本机床的那台电机和其它设备拆过来的电机有异常,也不应该爆炸啊,况且拆过来的电机中低速正常啊?就算放大器输出侧严重短路了,放大器自身不应该保护并报警吗?,为什么会爆炸???!!!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伺服接线错误,换下的线有没有检查?比如断线、破损接地。再生制动回路有没有短路?主回路过流一般能运行就能检测,就能保护。再生制动回路短路是没有保护的,直接炸模块。

网友B:
没找到问题瞎搞一通;

网友C:
这真是屡败屡战啊!

网友D:
没有把工厂都炸平了吧

网友E:
这样会把工厂炸倒了,
应该是没把故障点都找出来吧。

网友F:
算一下直接损失了多少?都算谁的啊?

网友G:
最后一次不是换了新电缆了吗?问题还没找到吗?
就几根电缆,搞坏六个驱动器。。。

网友H: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I:
懵逼了。。

屡战屡败,不厚道的笑出了声。。。

网友J:
换成我是不敢第二次上电了……

网友K:
楼主这公司应该还是有钱的
这个过程爆个2次我绝对不会轻易送电了!你们公司还能持续来5次!
换线后有没有检查接线有么有问题?

网友L:
怎么能这样搞呢?在没有搞清楚问题之前贸然上电,不应该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我也这么认为表情简直不敢相信!
不知道谁给的勇气敢继续上电

网友N:
我怀疑是链接线的问题,具体最好看看你的驱动器是否是炸模块,如果是炸进线模块只能怀疑你的配件电源等级选择出问题

网友O:
屡炸屡换,话说炸第1次的话我肯定全部检查过去了,炸5次我老板不疯了才怪

网友P:
三菱伺服放大器不会轻易爆炸的,肯定是制动和接线。即使速度快,超过力矩300%就会报警啊。

网友Q:
首先是这个型号已停产,也停止销售了,你还有那么多台新的?
相对来说越是老型号,质量越好,不像后来的型号,可能会出于降低成本的要求用一些成本低的配件替代。
即使偶尔有质量问题的,不会连续多台都有有问题。

网友R:
我感觉是电机电缆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总炸变频器问题,换电缆就好了。

网友S:
第6次更换了鸡修和技术人员后开机正常,老板笑了

网友T:
你把那个旧的电缆换回去,如果又炸了说明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U:
换一个炸一个,竟然能换这么多次,也够执着的。

网友V:
后面的连续几次下令通电试机的是谁啊,心也够大的。炸了几个了还敢上电,我是不敢的

网友W:
回复 网友T:
老板,机电心真大,牛气。

网友X:
还是没看到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Y:
解剖一下伺服驱动器,也有助于分析爆炸的原因。
如果是制动有问题,那么启动瞬间制动部分工作吗?
如果编码器或编码器电缆有问题,上电后显示能正常吗?启动能瞬间炸模块吗?
如果电机或电缆有短路,那零速启动就炸机,保护电路何用?
有些变频器都可以做到运行到高速时做短路试验,更不用说零速启动时的保护了。
再说,不是第3次就已经换了电缆了吗?这个之后又炸了2次,真不好解释了。
不懵圈才不正常呢!

网友Z:
碰到过同样情况,广数驱动器,厂里电工换了6台新的驱动器,电机换新,插头全换,动力线和编码器电缆换掉,电机高速运转就炸模块,其中4台经销商保修,最后厂里电工不修了,停机两个月,后面我去查问题,看到驱动器输出接的有端子排,拆掉不用,电缆直接接驱动器,问题解决。

网友AA:
真是财大气粗,上去就换.换上我就只能炸3个还解决不了问题就找厂家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第6次更换了鸡修和技术人员后开机正常,老板笑了
老板心想:既然搞好了,就把这群货开除吧

网友AC:
像这样的问题,就属于瞎搞。没弄懂使用或原理,盲目合闸。当然如果就是想获取极限数据的,有些时候做实验,会有这类的问题,连续的炸,最终ok。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是应用,这么炸的话,成本太高了。学费有点贵。

网友AD:
楼主是机修??不分析原因就换上,老板有多少都不够炸。

网友AE:
回复 网友M:
梁静茹给的勇气...

网友AF:
电机和伺服应该都没问题,可能是电线有问题,不知道分析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