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1):
一个电机保护器带两电机,整定电流最大值比两电机额定电流之和略小(不到1A),两电机是油泵电机需要长时间运转。问电机保护器在两电机正常工作时会不会跳闸?

网友A:
就怕故障时也不跳闸。

网友B:
干嘛这么省呀?两电机各是个嘛,用两个怎么了?

网友C:
说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单位有台小空压机,上面有四个小电机那种,保护就一个电动机保护器,其中一个电机烧掉了,根本不会起到保护作用,这样设计就是厂家为了省钱……

网友D:
整定值和工作电流之间有多少差异?
保护器会不会动作就是设定值要大于实际运行值
启动瞬间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这么省呀?两电机各是个嘛,用两个怎么了?
我看别人也是这么做的,机床有两个油站,每个油站有两个电机,用一个接触器带动两个电机,所以就一个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单位有台小空压机,上面有四个小电机那种,保护就一个电动机保护器,其中一个电机烧掉了,根本不会起到保护作用,这样设计就是厂家为了省钱……
一个电机烧掉不跳闸吗?整定电流和四台电机加起来的额定电流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定值和工作电流之间有多少差异?
保护器会不会动作就是设定值要大于实际运行值
启动瞬间不计!
哦,有人说要设定到额定电流的1.2倍,对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必要
如果你认为1.2倍可以持续运行对电机无影响的话就设1.2倍值
我们公司的电机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额定电流的95%-100%。
如果负载不大的就设置额定电流的95%。要是运行负载大就设置为额定电流值!
其他欠电流缺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

网友E:
这样怕是不行,保护器本身不只是电流的检测的,功能比热继要多,还是别这样搞了,也省不了几个钱

网友F:
不建议这样的安装方式,最终的结果是电机烧了都可能还没跳,还有如果两电机同时启动难免误动作(看保护的灵敏度设置)

网友G:
比两个额定电流小还能用吗?

网友H:
这种方式有可能起到保护作用,不可靠。不如每个小电动机配一个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国产的也没多少钱。小电动机配熔断器还是有必要的,虽然现在都不喜欢用这个做短路保护。

网友I:
刚看了liu1978的帖子,提到你的这个帖子。这样做,有一台电机烧也不会保护的。还是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这两个电机都不重要。保护就是个样子。没有不行,有是给别人看的。否则,一定会每台电机一个保护器。

网友J:
保护器件,需有针对性和保护的有效性;除非有依据(非个别不明效果的样例)、或者产品本身就是如此设计的。
否则,有可能出现如3楼所说情况。

也就是,需故障时起作用,而不是正常时能够运行。

网友K:
这种安装方法起不到保护作用,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L(2018-11-13):
针对反时限电动机保护器一台带两台同功率的电动机时,是不建议这样使用,电动机保护器一般都是有1.2倍电流反时限保护的,你两台电机用一个电动机保护器时,我就举例个最简单的说,一台电动机正常运行电流正常,其中一台电动机超过1.2倍电流且未超过1.4倍的额定电流值时,两台电动机的总电流未超过1.2倍的电流保护值,电动机保护器不会动作保护,而电动机长时间处于过载状态时,电动机会发热而容易烧毁,不建议这样使用,如果一台电动机保护器带两台同功率电动机时,可以选用定时限立即保护,当总电流超过设定值时,保护器在设定时间能动作跳闸,从而起到保护电动机的作用,有需要可以点击http://www.shsjdq.net这个网站查询,有定时限电动机保护器和反时限电动机保护器销售
上海硕吉电器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电机综合保护器,电动机智能保护器,数字式热继电器.详情
请进入www.shsjdq.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