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变频器下面是什么

楼主(2018-08-12):
叫什么来,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柜子,做的就是谨慎。

网友A:
磁环,减少对其他器件的干扰。

网友B:
抗干扰用的;

网友C:
抗干扰用
但是能不能减少对其他设备或者仪表的干扰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输出加磁环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用
但是能不能减少对其他设备或者仪表的干扰这个我就有点怀疑了!
有遇到场合,试试就知道了
上月碰到一个事情
工控机显示屏,在设备启动瞬间黑屏,因为不是重启,想倒是干扰......最后加装在电机线上磁环解决。

网友F:
输出电抗器。。。DIY

网友G:
相比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037
,楼主这个磁环更讲究了

网友H:
这个磁环是不是圈圈绕的越多越好?

网友I:
也可能是电抗,输入电抗 输出电抗。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这个是电抗吧!不能算作磁环吧?看着是矽钢片铁芯

网友L:
不是电抗器,电抗器要接线,这个是直接穿过

网友M:
这是磁环。我们用的是大内经尺寸的圆形的。他这个是椭圆形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做过EMI测试就知道了,但是只能某些频段

网友O:
在磁环绕多少圈有讲究吗?

网友P:
讲究~~与楼上同问。

网友Q:
是磁环,防干扰作用的,电抗器是要接线的。小日本做的柜子挺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磁环,防干扰作用的,电抗器是要接线的。小日本做的柜子挺漂亮啊!

我们做的,客户是日本人

网友Q:
回复 楼主:

网友R:
应该是抗干扰的吧!

网友S:
回复 网友F:
电抗器貌似要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