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works 3和FX5u 之间用网线通信

楼主(2018-08-12):
用works 3和FX5u 之间用网线通信,works 3中的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
只有一个网线口

网友A:
下载程序,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B:
IP地址,端口。。剩下的就是几个通信专用指令~~

网友C:
如果是FX5U和GX Works3直接连接,可以不用设置IP地址等,直接连接

网友D:
什么都不用干 自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头要的就是这样的,那个手册上有详细的讲解,我一会看看。

网友E:
如果是电脑调试程序的话,直接连接目标,选择网卡就行,

网友F:
我写5U程序和调试只要不涉及网络都不设网址,不过连接触摸屏就需要设置网址了!
至于GX WORKS 3采用直接连接设置即可,我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做的(如果需要连接多个网络对象需要在软件设置多个通道,否则会出现一个设备上线另一个掉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