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2):
PLC的CPU后面有数字量模块,也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AI通道接的全是两线制仪表,两线制仪表开关电源供电。想问各位在PLC的供电电源前端加单相的隔离变压器会增加模拟量的抗干扰能力吗????

网友A:
可以。我们一直这样做的 模块用电流输入输出的。抗干扰能力好点

网友B:
加个至少没有坏处;

网友C:
抗干扰,滤冲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们一直这样做的
那一般这种变压器选多少VA的啊???

网友D:
算算大致的功率就差不多了
500VA基本够了

网友E:
抗干扰肯定会增加,至于针对模拟量,我觉得主要在模拟量器件及到plc模拟量模块的线上,器件本身有抗干扰,线要用屏蔽双绞及做好接地,远离变频器,甚至加装信号隔离装置。

网友F:
我们这模拟量输入信号都加了信号隔离器。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本来就有抗干扰的作用,有空间就加一个

网友H:
对于模入摸出没抗干扰作用
模拟量的抗干扰要从自身的线路考虑
比如,+磁环,屏蔽线,甚至接地滤波电容.......

网友I:
有一定有好处,隔离外部工用电源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模拟量输入信号都加了信号隔离器。
为了节省成本,信号隔离器N久以前就被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抗干扰肯定会增加,至于针对模拟量,我觉得主要在模拟量器件及到plc模拟量模块的线上,器件本身有抗干扰,线要用屏蔽双绞及做好接地,远离变频器,甚至加装信号隔离装置。
想问一下,变频器对模拟量产生的干扰如何产生的???个人认为是变频器对周围环境形成电磁场,电磁场再对模拟量的器件及线路形成干扰,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D:
变频器产生高次谐波等干扰

网友J:
一般这样做,低压配电柜带控制柜的主电源,二次的,不间断的,接进三相变单项变压器,功率视控制系统负载(VA数)而定。这个单相电分2路。1、第一路220,两个分支,一个分支经开关电源后给PLC模块的外接供电;第二个分支给现场远程站的控制系统、仪表供,远程开关电源在控制系统和仪表箱端去接开关电源。2、另外一路单项电220电,专门给PLC的CPU供电。这两路电的末端劲量用同功率,同厂家,同规格,同型号的开关电源。模拟量所接的电源,尽量从第一路电源中,PLC的模块带电源输出上取点,这样可以做到他们的24V和0V基本一致。

网友J:
如果不那么复杂的做电源隔离,直接订带隔离的,三相变DC的开关电源也是可以的,只要做到CPU、模块外接供电(模拟量模块供电)、变频器控制电,3者分开就行了。但是这样的话,接地和电阻测试要做好。

网友J:
另外,质量好的机床用隔离变压器也不便宜啊,还占安装体积和安装费,还不如直接买隔离开关电源了。

网友B:
也可以加个进口的小滤波器试下效果;

网友K(2018-10-10):
可以 线要用屏蔽双绞及做好接地,远离变频器,甚至加装信号隔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