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的疑问

楼主(2018-08-12):
这是施耐德M241 TM3的模拟量接线图,我怎么记得变送器两端直接接 I0+ 和 I0- 也可以来着?

网友A:
那得看变送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接线是不同的。。

网友B:
变送器二线制、四线制,
模块二线制、四线制接法都不一样

网友C:
就是这样接,变送器需要接电源供电

网友D:
大部分变送器都是24V电源,指的是两线制。一般变送器OUT+接24V电源或变频器的24V端子,变频器数字端子COM与模拟地GND短接,变送器OUT-接变频器电流输入端子比如AI2【0-20MA或4-20MA】,三线制变送器【电压型】可以接+10V -10V 0V也可以接+10V 电压输入端子比如AI1,0V【GND】。

网友E:
控制仪表见过2线制变送器直接的!plc还真见过!

网友F:
传感器或其他信号的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法不同,找点图对比看看就行。
同样是二线制传感器,PLC是你画的接法,在一些专用模拟量扩展模块上,接法又变成类似四线制的,模块的输入通道本身有“配电”功能,不需要外供24V电源,接线之前先看明白说明。

网友G:
变送器如果是无源的,这样接就对了,如果是有源的,这样接就不对。另外,尽量用模块上所带的24V,不要单独引电。

网友H:
我们是直接用的模块上的24V电源。

网友I:
变送器需要接电源供电

网友J:
这就是取决于变送器的使用说明。是直接接0-10V?还是通过电源串联信号。完全取决于变送器的接口结构。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变送器的使用信息。就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