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2):
请教下:
我使用的设备供电AC220V,经过开关电源后,低压参数是DC24V 6.5A;
我的AC220V功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A:
24*6.5/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6.5/效率
你好,效率是什么?

网友B:
算这些用途是什么?
150W开关电源,你关心你负载就行了;

网友A:
就是工作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比如这个,卖家产品上就写了工作效率大于等于84%
https://detail.1688.com/offer/36422215335.html

网友C:
其实你计算一下24V负载功率就知道了!
然后就是电压等级的换算!

网友D:
如果给出了输入电压电流、或者功率,亦可参照;仅有输出功率,则可按4楼方法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