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2):
车间自己组装两台搅拌机,用于搅拌乳化液。结果一台正常运转,另一台电机发热严重,电机为5.5kw.两台电机是一样大。机修班长和机修工程师都没有找到原因,工程师月薪2w.由于没有找到问题只好停用。电机是是新的可以排除。一天下午机修班长找到我,问我什么原因。由于电机问题排除了,只剩下减速器和搅拌器了。我仔细的问了一下他说减速器也是好的,那么只剩下搅拌器了。问了一下另一个机修他说这个不正常搅拌器和正常搅拌器相比,搅拌器有点偏长。心里顿时明白了,立马叫机修把搅拌器截掉一点,和正常那一台一样长。再试机结果电机正常了。

网友A:
说到底还是负载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B:
这个例子里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电机扭矩变化,就是齿轮箱减速比,另外就是楼主所说的搅拌器叶子长短的问题,叶子长阻力大,电机超载过流。也就是工作扭矩超出电机的扭矩。机械工程师经验不足,与他二万工资没什么必然关系,只要老板肯给。

网友C:
这电机够脏的!不好下手啊!

网友D:
这是不是在说,相同的负载阻力,但不同的力臂长度,电机所承受的负载转矩不一样了?明白道理就好。

网友E:
以上这些大道理楼主都懂,只不过楼主心里有点酸,凭啥自己月薪不能拿2w?

网友F:
    用心研究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这说明做事的态度也很重要。

网友G:
电流表卡一下就知道过载了没有呀!电机发热不正常要先脱开负载测量电机空载的时候电流是否正常,带载过流就能确定负载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H:
这种搅拌机的搅拌杆长一点都会差异很大的!
要是浓度大了还要明显!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流表卡一下就知道过载了没有呀!电机发热不正常要先脱开负载测量电机空载的时候电流是否正常,带载过流就能确定负载是否有问题了……

有一定道理!!!

网友J:
负载的问题。
这种原因,电气人员如果未经历或听说过,容易忽视;常规则是通过空载负载、相同类型机器的电流比对,来进行判断。

网友K:
从现象上来看,还真的不易发现问题的原因,一般会考虑电机本身的问题,和减速器的问题,这个还真没有太注意过,自己也记下了

网友L:
就是负载过大。“立马叫机修把搅拌器截掉一点”,楼主身居何职?权利貌似也不小。。。

网友M:
这样的故障,第一件事就是测量运行电流。话说,工程师主打设计,这样的现场维修工程师不占优势。

网友N:
工程师应该学历较高吧,不然不会这么多的。

网友O:
没卡一下电流吗?还有电机风罩也太脏了吧,明显设备保养得不好。散热也不好的。

网友P:
说明机两台搅拌机的机械设计不是出自一人。否则怎么会有搅拌叶长短之分?

网友Q:
还是电机负载重呀。

网友R:
电机都过热了,最起码应该测量一下电流吧,看样子你的波箱像是摆线针类,那么波箱的油应该也会发热严重,波箱发热严重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负载

网友S:
回复 网友M:
对头,一开始就不去测量电流就算好了也不是一个合格维修人员.

网友T:
楼主技术没的说,我就想知道楼主工资多少

网友U:
负载加大了,机械的问题多数都是电气师傅给排除的故障!机械的很少能帮着电气的师傅干活!

网友V:
楼主技术能力很强,思维清晰,不过这个现场环境有点吓人,腐蚀加潮湿,也没防护,检修人员更换件,检查什么的,危险系数很高啊,建议楼主加上格栅和防护栏,这样干活心里踏实啊

网友W:
那么多能人都搞不定,还那么多工资

网友X:
楼主 你可以这样实验下  把电机拆下来空载试机,测量下三相电流是多少,然后再把电机安装上去,检测带负载电流多大,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是否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电机要看标牌上的绝缘等级,绝缘等级与允许温度是关联的.....

网友Y:
楼主可以把那个工程师替换了,呵呵

网友Z:
这种情况是有的,我有一次出差也是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变频器空载带电机【不带搅拌器】正常。带搅拌器变频器频率升到30HZ以上就报过流,我认为是负载重或配置低即电机小或减速机与电机变比小,减速机与电机 搅拌器供货方客服说减速机 电机 搅拌器都是好的,我不服,在我坚持下,配货方售后才说有可能是搅拌器的搅拌扇叶的竖轴太长,截掉一节,再次试验,过流故障消失。

网友AA:
唉,反正很多机械问题都推给电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