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2):
厂里面有一本数控磨床结构图的书,可都是英文,里面有上万个零件,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翻译软件或者书能让我快速看懂这些结构分别是什么的,请大师傅指教。

网友A:
如果自己的英文水平不算高,与其硬啃原版英文资料,还不如先学习中文的数控机床相关资料,当你完全搞懂了数控机床后,此时再学英文版也不迟,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其实翻译英文手册,英文的水平并非第一重要,重要的是专业技术,毕竟不是汉译英,对语法的要求较高,只要了解英文的基本句形就够了。

网友B:
专业词汇的话你英文水平很高,可能还是会一头雾水;

网友C:
专业术语很多过6级的都表示萌逼
我遇到过专八的毫无压力(我好羡慕啊!)
的确是应该先搞清楚原理结构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