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艾默生EC20内电源模块

楼主(2018-08-13):
照片内的带散热片的元件是什么?有手册信息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把所有的信息打出来,照片实在看不清

网友B:
是一个开关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V电源送电后PLC指示灯都不亮,等2-3个小时后正常。怀疑是开关电源问题,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元器件故障?谢谢!

网友C:
“220V电源送电后PLC指示灯都不亮,等2-3个小时后正常。”
检查一下电解电容,重点检查开关变压器和功率管之间那个,换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莫斯管吗?

网友E:
场效应管吧 20n60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