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3):
400-450KW 电机,用一拖三电气控制解决方案能行吗?

网友A:
感觉楼主一拖三的电气控制还可以说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是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4台400KW电机的重载启动,单台电机启动后运行一小时切换到工频运行的方式。

网友B:
如果是2楼所述这么用,就可以。变频器选择重载型的与电机适配即可。

现在变频转工频的控制,许多品牌的都有专项功能。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附加一个选件,就可以做到变频转工频做相位监测控制,可以做到无缝转换呢。

网友C:
这个我感觉没有问题,在供水方面不就有一台带几台电机的。

网友D:
鉴于楼主提出的电机的负载功率比较大,实际上我一般不建议客户这么做的,更加倾向于一拖一

网友E:
为降低启动电流,通常都是各台电机分别不同时启动,尤其是大功率电机,可楼主却反其道而行之。本人建议还是配置3台变频器,总投资应该差不多。

网友F:
这是将变频器当启动器使用了,这么大电机没用过

网友G:
楼主三台电机是同时运行还是分开运行的

网友H:
这是把变频器当成软启动器使用了,在论坛里有帖子说的一些供水设施的控制是这种方式,可以使用

网友I:
abb变频器有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J:
没问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