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尼克斯温控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8-08-13):
(无正文)

楼主:
这款第一次用,不知道怎么接线,图上所示传感器是热电偶接线位置吗

网友A:
热电偶接2、3脚

网友B:
234接PT100 , 56是4~20ma输出 , 10 11是主电源 , 说明书上讲的很清楚。是热电偶的位置。

网友C:
10 11接AC220V电源;
热电偶接2\3。

楼主:
多谢各位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