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3):
前几天使用两台新仪表(F701)调试包装称时,在动作调试正常后,关电时,其中一台仪表会在断电瞬间使24号公共端导通8号针脚与16号针脚,导致电磁阀动作后再断电,另一台正常。在咨询及上线检查后,日方得出一个结论说是正负极接错烧了主板,问题一,我们接仪表只供220V电源和输入的com24V负极,开关电源输出的负极正常,没有正极输入,正极在电磁阀上使用,仪表输出接入欧姆龙编程器,所以没有短路可能的!问题二,同时使用两个仪表,接入的负极也是同一个开关电源上的,会出现一个烧了一个正常?问题三,上电后,所有动作都正常,却在断电后有一个输出,再次上电还是正常动作,断电又输出?烧了主板还能正常工作吗?不知道哪位大咖能帮我解惑一下!现在修理好要5000多费用,刚买回来就这样,让我现在都不敢使用了!!顺便说一句,接这相同板子接近15年,正负24V还是看的懂的!!

网友A:
不太清楚所讲的,不管怎么滴,电磁阀控制之前加上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看看效果。

楼主:
仪表和电磁阀中间有编程器,主要是维修处说我们接入十24v烧了主板,但我们都是接入的负信号,而且烧了主板还能使用,这个事情有点奇怪,5000多的维修费没法接受!: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5000多的维修费,亮个图见识一下,说不定可以修复的,测量仪器说难也不一定难的

网友C:
我们的一个701电源烧了,维修下说好像也要5000,没修,又买了台新的,七千多。我现在想用耀华的XK3190-C602替换它,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D(2019-08-15):
你好,如果主控cpu没损坏的话是可以修复的,维修费用不保修的情况下一千左右可以修复,要保修的话就贵了,

网友D:
这是维修后的F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