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3):
现在有个项目,要把PC时间写入到PLC中去,老板不想买组态软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我好苦~~~

网友A: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指令实现,大致都是通过上位机的时间函数值输出值,通过上下位通讯的方式实现。如果是西门子,可以写在上位通讯地址,然后下位去取写程序去取。举个西门子的例子:用这两个指令配合下就行。

网友B:
你用PLC总会用到编程软件的,只要你的PLC机型支持时钟功能,那么用编程软件中的设定时钟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把时间当字符串传递,从pc到plc。

网友A:
不建议PC或PLC端去处理字符串,因为时间会失真,试过的,当然处理点到秒级别的,普通应用,可以的,无所谓。

网友A:
但如果是大量仪表同步累计或者需要整机、整线需要同步的时间,就不能这样做了。

网友D:
不想买组态软件么……

要表现的自己编程写PLC寄存器参数,水平不到自己出钱请人写。

敷衍了事么就用PLC编程软件改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不想花钱买上位机,要实时获取PC时间,就是怕PC和PLC的时钟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FX5UPLC有没有,实时获取PC的时钟,目的是为了避免PC和PLC时钟有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FX5UPLC有没有,实时获取PC的时钟,目的是为了避免PC和PLC时钟有误差。

网友A:
如果像后面楼上所说,你这个情况的话,那应该更简单才对,第一步下个PC时间校准工具(必须要定期上网)。第二步,装个免费OPC工具,例如opc client之类,用来读时间就行了啊。

网友A:
是的,无论怎么做,PC的时钟是校不准的,除非5秒内上网更新一次。所以用它来做时基,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板不想花钱买上位机,要实时获取PC时间,就是怕PC和PLC的时钟有误差
这句话我不理解,上位机是什么,计算机吗
那么在意时间误差?
我理解你还是有台计算机,又不想买软件。
PLC带时钟吧
招标(或自己编),弄个小程序,自动定时校正plc时钟。

网友F:
请把PLC的型号先讲清楚;
像三菱FX1N 、FX3G这些有直接的显示模块,插上就可以直接调节内部的时钟;

网友E:
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WiFi钟,电波钟,电子钟
稍加改进,通过PLC的I/O+程序引入

网友G:
还不知PLC要时钟如何用?

网友H:
用VB写个定时发送时间程序,生成exe文件,在PC上启动菜单放入这个exe程序,只要电脑一运行就打开软件,定时把时间从串口发出,可以用串口透明无线模块。。。。

网友I: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不能实现的,关键是你的PLC有没有这个功能了。德系的很多PLC很多都有库可以调用,其中就包括了读取上位机数据库数据,或者是访问WEB服务器的功能。只要把对应的参数填入功能块中,就能读取数据库或者是WEB服务器内的数据。需要稍微懂点数据库技术就能完成这个功能了。

网友I:
当然自己写个小软件,实时获取系统当前时间,并通过串口把数据发出去,PLC获取数据后实时更新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需要一点点的编程基础就能完成。

网友J(2018-09-14):
PC时间写入到PLC中,可以开一个编程软件,使用编程线给它重新写一个时间。

网友K:
fx5u plc可以连网络与网络时间同步

网友L:
用过的pLC时间都很准的

网友M:
西门子PLC?
PC上位机如果是高级语言开发的话,可以用WinTcpS7这个组件DLL,里面有读写PLC时间的方法函数;

网友N:
PLC时钟仅能参考,时间长了也不准;除非定时用网络时间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