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C02焊机电压调不上去,不熔丝的故障

楼主(2018-08-13):
天津产C02焊机,出现电压调不上去,不熔丝的故障,测其空载电压80V,且松开焊枪开关,此电压逐渐降低,后来将两只可控硅模块更换,空载电压在67V左右,焊接有电压,但电压高调不下来,且一焊接机内有“咚咚"的声音。已确认控制板无问题,送丝机构及六芯电缆无问题,主电路未摇出短路现象,请大师们赐教!

楼主:
没有图纸,主电路如图

网友A:
焊接的时候震动大?是不是电流输出不足造成?缺相?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整流部分看看整流前后电压是否异常?

楼主:
按焊工说法,电压电流都高,调不下来

网友B:
电压电流高,应该是触发电路不正常,能触发,不能调节,可控硅触发脉冲不能调节导通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