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最近在改造水泵的保护控制,查询关于F级电动机的绕组和轴承保护值,感觉众说纷纭。
1、西门子论坛说的是135℃;
2、隔壁论坛说的是环境温度不超过40℃时,测量温度减环境温度不超过85就可以,也就是以温升85℃为准;
3、百度文库的介绍是温升不超过100℃。
这是搜索到比较严谨的回答,搞得我一头雾水,找到西玛电机的说明书,以此为依据制定运行参数等。

不过我现在做的设定值并没按照表格,电机额定电流169A,实际运行电流158A,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设定保护值在100℃(埋入式RTD测量值),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再修正参数。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这个“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是你实际测量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这个“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是你实际测量的值吗
是PLC的读数,通过绕组埋设的RTD。

网友B:
绕组温度设定大小和漆包线选型有关,有耐高温的和不耐高温的。有十年没修电机了,已经忘了耐温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这个“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是你实际测量的值吗
是PLC的读数,通过绕组埋设的RTD。
工作了多长时间测试的这个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这个“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是你实际测量的值吗
是PLC的读数,通过绕组埋设的RTD。
工作了多长时间测试的这个温度值
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这个“绕组温度稳定在95-96℃”是你实际测量的值吗
是PLC的读数,通过绕组埋设的RTD。
工作了多长时间测试的这个温度值
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电机是一天运行多长时间啊

网友C:
报警值可以设置低一点,以便尽早发现异常温升。停机值按表设置没问题。既然有方便条件,可以记录温度曲线。方便发现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确定,根据来水量,间歇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值可以设置低一点,以便尽早发现异常温升。停机值按表设置没问题。既然有方便条件,可以记录温度曲线。方便发现异常
暂时没按照表格的设置,我把报警和停机设为一个值,先做的保守一点,以后再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警值可以设置低一点,以便尽早发现异常温升。停机值按表设置没问题。既然有方便条件,可以记录温度曲线。方便发现异常
同意这个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根据来水量,间歇工作。
如果可以的化,连接一个上位机软件,继续温度值记录,自动生产曲线图,或者历史记录。根据这个在设置温度,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E:
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每个厂家的制造工艺或者说质量的差异导致的!
有些厂家保护值比较保守,有的给出值就基本上是极限值。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差异了!

网友F:
顶楼的数据,我认为很靠谱。

只要在热平衡下(温度稳定不再上升),在报警值以下,就是安全的。另外,电机表面温度不要超过80度都是可以的(经验值)。

网友G:
楼主这个应该是干式安装不是潜水式的吧? 否则不到1小时就95℃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应该是干式安装不是潜水式的吧? 否则不到1小时就95℃这么高?
卧式离心泵的电动机,不是潜水泵的。

网友F:
一小时到95度是电机的内部温度吗?如果是,只要稳定了,不再升高,就没事。如果是电机表面温度,超过80度,一般就不会稳定了,会继续升高的。所以便面温度,一定要控制在80度以下。这是一般的经验。

网友H:
像这样用绕组或者定子温度值保护电机,能应对负荷增大或者轴承故障,但对于绕组短路或者接地,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吧,来不及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小时到95度是电机的内部温度吗?如果是,只要稳定了,不再升高,就没事。如果是电机表面温度,超过80度,一般就不会稳定了,会继续升高的。所以便面温度,一定要控制在80度以下。这是一般的经验。
是内部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这样用绕组或者定子温度值保护电机,能应对负荷增大或者轴承故障,但对于绕组短路或者接地,它也是无能为力的吧,来不及动作的
嗯。现在先做绕组和电机及泵的轴承温度保护,过载保护和空转保护,水位保护,开关柜的保护装置也有过载和速断保护。

网友I:
关于设定值这块直接跟泵厂家要一份资料我觉得也可以吧!

网友J:
把线圈的温度保护值设置低一点更安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内部温度,只要稳定,就没事。外壳此时估计在60-70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温度是稳定的,A相绕组95,B相绕组92,C相绕组94,没什么问题,清水泵抽含泥沙的污水,磨损快是必然的,保护只能做到不扩大故障,当初这是他们搞的节能改造项目,巨坑。

网友F:
回复 楼主:
嘻嘻,此时要是有一个手持式红外温度测试仪就爽了。用第三方检测来验证当前的状态,心里会更踏实。我今天还在天津的一个工控网组织的产品介绍会上,玩了一会菲力尔FLIR的手持式红外温度成像仪。挺好。虽然有点贵。但真的很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