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使用中遇到的问题3

楼主(2018-08-14):
我的works3 在使用过程中一直出现图1显示的内容,然后卸载又会出现图2中的内容这是怎么,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估计需要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B:
我的也遇到这种问题,是注册表的故障,另外你有杀毒软件在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电脑上没有杀毒软件,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没有好办法,我电脑上装着好多的软件
西门子博图,200是smart等软件,重新找个注册表放到文件夹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下载的是1.03版本的现在重新装了1.45版本的暂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下载的是1.03版本的现在重新装了1.45版本的暂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是最新的软件吗?我记得我也是从官网下载的,我的不行了,但是同事的没事,应该不是软件的过,应该是电脑的过

网友D:
运行时间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不行了,还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