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编码器每次断电后都要清零

网友A:
是你的程序编写的问题吧。

网友B:
建议每次回原点

网友C:
用的是增量脉冲编码器测角度或是位置吧,不过后续编程程序中可以记忆位置的,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掉电失数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