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功能

楼主(2018-08-14):
想用一个分割器做一台机器,6个工位,定位精度0.02,转盘直径500MM,转盘加夹具总重量大概150公斤,转动定位时间1秒停顿3秒,也就是说一分钟转15个工位,每转动一个工位的时间是1秒钟,如果分割器达不到要求或者成本太高的话,用伺服来做行不行的通,谢谢!

网友A:
一圈6个工位吗?也就是60度一个工位?转一个工位1s,停顿3s?如果要求不高,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PLC做上位控制。这个简单。考虑小转盘惯性,设计好步进电机足够的驱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圈6个工位吗?也就是60度一个工位?转一个工位1s,停顿3s?如果要求不高,用步进电机就可以了。PLC做上位控制。这个简单。考虑小转盘惯性,设计好步进电机足够的驱动力矩,

没错,就是这样的,定位精度0.02mm

网友B:
伺服可以

网友C:
150kg,分割型号要选大一点的,这样的尺寸和重量,就选分割器吧,步进和伺服不是万能的。分割器可以选步进电机控制,比刹车离合器电机好用多了,并且步进电机比离合器电机便宜。

网友D:
我这也有个类似的机器用伺服电机,楼主做出来plc程序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吴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还早着呢,现在还在做方案

网友A:
对,4楼的方案很不错。

网友E:
用DD马达最合适。。

网友F:
回复 网友E:
150KG的DD马达,成本太高

网友G(2019-05-29):
楼主,有个类似的东西,请教您一下。
我的那个也是六个工位,电机带动分割器(纯机械式分度)通过分割器轴来控制每工位停止。
没工位动作需要上一步反馈条件,我该怎么写?我写的顺序功能图,总认为不会实现,比方说其中一个工位检测长度,反馈下一工位检测气密性啥的,(假如长度合格,则气密性进行,但是我这个模拟是同步的! 该怎么实现信号传递)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具体什么方法不重要,功能实现了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考虑纯机械(马耳他十字芯),不挑环境,毛病少,后期维护方便,关键便宜

网友G(2020-01-08):
回复 楼主:
当时小白,现在大白,摸索加实验感觉用移位指令可行,然后这个项目因为多方面原因停期一年现在又被捡起来了准备着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