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如题,设备上有一个二维码读码器,已与PLC通讯成功,客户想在电脑上显示出二维码和数据内容,能否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设备上有一个二维码读码器,已与PLC通讯成功,客户想在电脑上显示出二维码和数据内容,能否实现

既然二维码读码器已经与PLC通讯成功,那么扫描的结果应该是一串字符串,你组态王直接读取PLC的字符串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要码和字符串都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要码和字符串都显示出来~

使用高级语言通过读取字符串后重新生成二维码图片,然后图片加载到组态王中,开源的二维码生成动态连接库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