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丹佛斯FC51  2.2KW的变频器来的故障为上电报AL14(输出相向大地放电),检查为U相炸机,拆掉模块单板上电后依然报此故障,手头也没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用的驱动光耦为2ED020I12-FI,光耦为两路光耦,驱动电路坏了几个电阻和三极管,更换后还是报AL14,难道驱动光耦也坏了?已在网上购买芯片等过两天换上试试。此机器是没有电流检测的,不知是不是和这个芯片有关????谁修过这种小机器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A:
光耦的可能性较大,你可把光耦焊下来,运行线路板试试,看还报故障否。

楼主:
昨天买的配件到了,把光耦换上还是上电报AL14(输出接地)故障,找不到问题在哪啊

网友B:
有没有装模块

楼主:
模块也装了试了试还是不行,现在在看这个芯片的资料

楼主:
帮忙看下5脚的功能,输出不知是不是模块的过流和接地的信号,因为找的资料上显示这个驱动光耦带过流保护和接地保护。找的资料都是英文的,这是用翻译软件一个个翻译的

楼主:
想请大家有这个芯片的驱动电路图帮忙放上面两张,只要是这个芯片的驱动图就可以,丹佛斯51的资料找不到,图太少了,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