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的遇到问题

楼主(2018-08-14):
开关1、2都是带灯点动开光我按图接完线 开光1的灯会有点亮  除非关了总咂
万用表测量灯电压为零
有没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继电器的辅助触点4个常闭点  ?

网友B:
构成回路了。

网友C:
常闭L不就是回路形成了嘛!
必须亮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开四闭

楼主:
开关2的灯是要亮的,开关1的灯为什么会有点亮  今天测了下开关1的两测电压 2v
这是寄生电路么?灯里有电容

网友D:
你这个图我实在是没看懂,继电器画的太乱了。但是我知道这一定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常开常闭选对了就没啥问题!

网友E:
这个图真没有看太懂,不同等级的电压最好分来来处理,这样看上去很有条理性。

网友F:
能将图画规矩些吗?
一下猜测
继电器最左触点,继电器没得电,接左边1,得电解2
开关1,用开点;开关2用闭点
原始状态,1灯灭,2灯亮
按开关1,1灯亮,2灯灭
按开关2,1灯灭,2灯亮,不非得关总闸。
这就是图示结果。

不是要的就请将
想达到什么目的,不交代清楚

网友G:
楼主重新画下图吧,反正我是被这图给弄晕了

网友H:
顶楼说的“带灯点动开光”,是不是带灯按钮,其指示灯是不是LED的;若为LED,则其微亮可能是感应电所致。
不习惯于看这种图,原理图表达要简明些。
补记,5楼附图用原理图表达,大致如下(不一定符合,未示出COM):

网友I:
我还是比较吃力看楼主这个图。先把自己要控制的意图说出来,这样大家更好给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 此状态下应该红灯亮 绿灯灭。
但接好线后 发现红灯亮 绿灯微亮 测量绿灯有2v多电压 。 按下sb1开关,绿灯亮 红灯灭 ,正常。
绿灯那微亮是什么情况 有时候看起来好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 此状态下应该红灯亮 绿灯灭。
但接好线后 发现红灯亮 绿灯微亮 测量绿灯有2v多电压 。 按下sb1开关,绿灯亮 红灯灭 ,正常。
绿灯那微亮是什么情况 有时候看起来好亮
这个图好,求知这是个么什么软件呢,好学么。

网友J:
与10#意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UG,不适合画电路图,电路图还是用cad吧

网友K(2018-09-14):
LED灯的话,你手指摸都亮,只要有一点电势差就会亮,机架接地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