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4):
請問~
我有同二程式 2個註解 有辦法 比對 註解部分嗎?
將註解部分匯出整理嗎?
謝謝~~

网友A:
在目录Resource\Others下,有一个COMMENT.wcd文件,该文件就是注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做两个不同注释的文件,注意,每次使用时,在\Others下只能放一个,计算机只认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要用哪種軟體 開這種檔案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