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工控板问题

楼主(2018-08-14):
各位兄弟三菱Fx1n-10MT 工控板,有多大功率,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你应该问卖家

网友B:
这种工控板的晶体管输出电流一般在2、3安左右,具体要看哪一家的,都会有注明的

网友C:
山寨产品,直接问厂家;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D:
正常开关电源供电15w都够了

网友C:
单这个板功率可能就几W;
不过你用开关电源稍大点的配,50W的,24V 2A左右,还可以给其它的HMI等供电;

网友E:
有些产品上的东西可以直接咨询供货商!

网友F:
这个板子有220供电的,也有直流24的,基本市面的电源都没压力,我用100W电源供32点工作非常稳定

网友C:
山寨的基本就单板式的,都DC供电的;

网友G:
这样的小板,还是别期望带载能力有多强,还是用中继吧,这样安全一点

楼主:
我用了25的变压器,没问题带的动,试过了,谢谢各位兄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