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无法识别,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18-08-14):
最近在调试松下FP-XH的项目,有时会出现无法识别的问题,就像下图一样。这个时候PLC运行是正常的,就是没法连电脑,重启PLC后又能联了。
这个现像出现的频率大概2天1次,有时1天2次,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应该是plc的连接口虚焊了,拆开壳子检查一下,用烙铁重新上一遍锡试试。要么是usb驱动的问题,到网上重新下一个试试,或者看松下官网有没有usb驱动

网友B:
感觉像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我的电脑驱动以前连的上,现在连不上,用别的电脑装同样的驱动,连接一点问题,后来怎么折腾都不行,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D:
电脑重启下,如果能正常联接就是系统方面的原因;

网友E:
90%都是系统问题

楼主:
不一定是电脑的问题,我重启PLC电源就好了

网友F:
可能驱动问题,官网下载USB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