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突变问题

楼主(2018-08-15):
水泵增设保护系统,从开关柜的多功能仪表模拟量变送输出给PLC一个4-20ma信号,作为电动机运行电流信号。其中一个保护功能是在运转状态下,判断电流大小,如果电流小于正常运行电流的0.8倍,认为水泵在干转状态,不上水,PLC发出跳闸指令,开关柜分闸。
试车时发现电机还没启动,就间歇性的有50A左右的电流显示(触摸屏读数),持续几秒钟。泵启动,电流150A,一分多钟后出现几秒钟的50A显示,报空转故障跳闸。停下检查,4-20ma电流也是这样变化的,确定PLC本身没问题,屏蔽这段保护程序,暂时先开机。
今天准备去修改程序,加一段延时,避开这个误动作信号,等电流变送模块到了再彻底解决。

网友A:
能够持续几秒钟,这个信号不知是因为干扰还是其他原因形成的。

网友B:
在出水管加个靶流开关不就行了吗,开机,延时5秒后检测靶流开关反馈信号,无信号为干转,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找到原因,不像干扰,因为不管有没有运行,都会不定时的出现这个8毫安多的信号,怀疑多功能仪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出水管加个靶流开关不就行了吗,开机,延时5秒后检测靶流开关反馈信号,无信号为干转,停机
谢谢,这个开关没用过,百度看了下,以后买来试试,原来都用流量、电流和压力多种信号做判断的,这几台水泵既没有压力传感器也没有流量计,用电流判断是套用的苏尔寿的控制思路。

网友C:
这个干扰就不好说了,设定延时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为什么选用0.8倍的额定电流来作为判断的依据,看来是根据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电流变化来的?
水位的高低和扬程对于电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D:
几秒钟的持续时间,就不易加延时躲避了,应该查处突变的原因加以处理,如果小于1s,还可以考虑用延时的办法滤波。

网友E:
我感觉还是干扰面大,你用的什么样的屏蔽线呀?

网友F:
安装个压力开关,把开关量信号传入水泵控制回路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简单、实用、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扰就不好说了,设定延时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为什么选用0.8倍的额定电流来作为判断的依据,看来是根据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电流变化来的?
水位的高低和扬程对于电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8是根据苏尔寿做的控制器来的,算是经验值,水位对电流倒还没多大影响,上水管路很陈旧,爆裂会造成水泵电流升高,所以在plc做过载保护主要考虑的是这个情况,真正的电动机过载和速断主要靠开关柜带的微机保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秒钟的持续时间,就不易加延时躲避了,应该查处突变的原因加以处理,如果小于1s,还可以考虑用延时的办法滤波。
延时只是临时用,电流变送模块到了就改掉,水泵空转时间别太久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个压力开关,把开关量信号传入水泵控制回路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简单、实用、省钱。
压力开关不算可靠,六百多米的扬程,管道内的水压就很高,一般用流量和电机电流来判断,自动排水虽然简单,但是要做的比较保守。

网友G:
还是干扰的可能性较大,不知多功能仪表接地了吗?考虑一下线间干扰,在4-20MA信号线多功能仪表输出端子上并电容试试,至于多大你可做实验。

网友H:
苏尔寿的控制思路是什么思路,能否帮我讲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普通屏蔽线,没双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苏尔寿的控制思路是什么思路,能否帮我讲解一下!谢谢了!
苏尔寿的主要是电动机、水泵的温度保护和水位控制,空转保护(就借鉴这点),但是没有配出口电动或液动阀,也没有软停车,接近700米高扬程,完全依赖止回阀,这点很不合理。
现在这个泵站也是没出口电动阀,我就坚持不让用自动启泵,只做停泵和运行过程中保护。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反正这么做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I:
持续几秒,会不会是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反正这么做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的,今天测试另一台,出现同样的问题,确定是仪表变送的问题,明天变送模块就到了,在外面不如国内方便,买点小东西也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I:
持续3-10秒不等,确定是多功能仪表的变送输出问题,今天拆除所有外接线,电机不运行,相对独立的区域,干扰应该不存在了,电流也是4ma突变到8ma这样子。

网友J:
光靠电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靠。机械上泵的进、出口一般都有探针口、小旁路。在上面做检测,并用结果做停机判断才真实有效。光靠电上,而且是模拟信号做逻辑打底,本身就风险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靠电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靠。机械上泵的进、出口一般都有探针口、小旁路。在上面做检测,并用结果做停机判断才真实有效。光靠电上,而且是模拟信号做逻辑打底,本身就风险很高。
谢谢指教,我找机械部分资料学习下。

网友K:
多功能仪表是单独的AC220V供电源吧?或者说仪表的供电电源和模拟量模块的供电电源不是一个电源吧?
如果是,把多功能表输出4-20mA的“-”和PLC中给模拟量模块供电的低电位“M”短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功能仪表是单独的AC220V供电源吧?或者说仪表的供电电源和模拟量模块的供电电源不是一个电源吧?
如果是,把多功能表输出4-20mA的“-”和PLC中给模拟量模块供电的低电位“M”短接试一试。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拆掉所有外接线,用万用表单独测量仪表变送输出也是从4-8毫安变化,电机没运行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多功能仪表是单独的AC220V供电源吧?或者说仪表的供电电源和模拟量模块的供电电源不是一个电源吧?
如果是,把多功能表输出4-20mA的“-”和PLC中给模拟量模块供电的低电位“M”短接试一试。

这个方法我见过。  S7-300模拟量所有的-端全部连起来,好像是抗干扰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国外呢?啥地方呢?危险不?要注意安全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洋洲的一个小岛国,危险倒没有,民风淳朴,小偷小摸有。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那风景一定很好。心情舒畅呀。所以工作起来自然很舒心了。度假+调试。两不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风景一定很好。心情舒畅呀。所以工作起来自然很舒心了。度假+调试。两不误哈。
哈哈,风景确实不错,常年在这,审美疲劳了。

网友J:
小管径的至少110以下的,泵水,一般机械上的做法是这样,在泵的出口做旁路回流管或引流管倒回泵池(箱),并在管上做手动机械调节阀或增加单向阀。如果你开泵出口阀门不开,水会自动转回池(箱)中,泵也不会停。如果是大管径的,就不是这么做了,但依然要检测出水与否,因为大管径阀门卡壳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泵越大越不能频繁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管径的至少110以下的,泵水,一般机械上的做法是这样,在泵的出口做旁路回流管或引流管倒回泵池(箱),并在管上做手动机械调节阀或增加单向阀。如果你开泵出口阀门不开,水会自动转回池(箱)中,泵也不会停。如果是大管径的,就不是这么做了,但依然要检测出水与否,因为大管径阀门卡壳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泵越大越不能频繁启停。
我这个泵出口管是350mm的,现在存在的问题:一是水特别脏且含有颗粒物,泵磨损很快,设计院当初给的设计就有问题,而且设计的水仓小,水的流动性大,没沉淀效果;二是出口没有液动阀或者电动阀,扬程近700米,管道水压大,人工开阀很困难,开泵停泵只能在阀门全开状态;三是当初设备和过家家一样采购的,今天买个泵,明天买个启动柜.....,很多地方协调不起来。做这套PLC就是为了最终整合一下,把漏掉的保护给补上,由于系统性问题,故障率现在控制不了,只是能避免有故障时很快扩大。快折腾晕了。

网友L: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2楼说的靶式流量开关这办法不错

网友M:
楼主泵的功率应该不小,应该用到软启或者变频器,这两个都有4-20ma输出的,另外建议加装水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泵的功率应该不小,应该用到软启或者变频器,这两个都有4-20ma输出的,另外建议加装水流开关。
电机功率800千瓦,这个本来说买软启动器,结果泵经销商配套来的是一个封装的自耦降压启动器,也号称软启动器,价格够买变频器了。现在我们自己在整合改造这套设备,缺什么补什么,这家承包商也就一锤子买卖到头了。
生产部门脑子发热,上的节能项目,如今“节能”二字基本可以等同于忽悠。

网友N:
现象如果稳定的话不妨可以用程序去规避;
如果现象不固定的话还是建议寻找问题所在,加磁环,更换屏蔽线,或者更换仪表;

网友O:
可以用 US14 单相电流检测 或者US13 三相电流检测 响应快 ,对电机过载 空载 缺相 电流不平衡可以搞定。WINGOL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新产品我们不敢用,相对封闭的地方,很多事情要做的保守点。

楼主:
回复 网友N:
增加一套电流变送模块,仪表厂家也给新表更换,确定是仪表电源板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WINGOLD已经好多年了 最少5年,不是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