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三菱的定位模块AD75,需要参数化,想制作一个电缆,没有资料。哪位有给支持一下,电缆型号:A1SD75-C01HA,先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参考QD75P/QD75D定位模块用户手册?

以下照搬:
AD75M 软件名称、电缆型号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参考QD75P/QD75D定位模块用户手册?

以下照搬:
AD75M 软件名称、电缆型号如下图:

和QD75不一样的,这个很好的产品了,电缆没见过,只是在手册中能查到这个型号。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我看看QD75电缆和AD75电缆的不同点,谢了。

网友B:
QD75上没有通讯口,是通过连接的QCPU下载参数等数据。

楼主:
谢了,是和AD75有很大区别,是通过槽板和CPU模块直接数据交流,那就是plc的编程软件可以直接对QD75进行参数化,对吗,fumz78 版主,谢谢回帖。

网友C:
那个接头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头不好买

接头是不好买,您有自制这个电缆的接线图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