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信捷的xc3plc,通讯部分不会写程序,查了不少资料了,但是都是写零散的点,哪位大神有时间给我指导一下,怎么写通讯程序,或者有案例之类的,谢谢啦

网友A:
http://www.xinje.com/Ch/DownList.asp?SortID=26&SortPath=0,13,26,在信捷官网有关于通讯的手册与程序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我下载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捷的xc3plc,通讯部分不会写程序,查了不少资料了,但是都是写零散的点,哪位大神有时间给我指导一下,怎么写通讯程序,或者有案例之类的,谢谢啦
给你一个信捷XC3系列PLC和风光互补控制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案例!内有PLC程序、风光控制器说明书、帮助文档等:

网友D:
我写这个都是看官网的PDF,一边参考一边写。我看过PDF,信捷有专用的通讯指令,不难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查看的手册也说了,信捷的通讯是有特殊指令,就是手册给的指令太零散了,不知道该用哪个,没有个案例之类的,你说的pdf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案例经过测试的!仔细看看!虽然用了一个通信指令!但是一通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