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西门子变频器MM430带一台37千瓦电机运行,运行频率50Hz。
启动瞬间出现F001故障报警,检查电机,机械电气等没有发现问题,准备调整启动时的斜坡上升时间试试。但忘了需要调什么参数?如何调?这里的大神多,哪位大神说说啊?要求详细点。
另外一个问题,发现出现F001报警时,按FN缺不能复位,即使拆掉电机负载,也不复位,这变频器咋还这样呢?
两个问题,请大神百忙之中帮助解答?

网友A:
1、检查一下西门子变频器MM430的功率,与电机是否匹配;
2、距离太长,考虑加输出电抗;
3、电机参数要对应,电机的冷却风机查一下;
4、IGBT模块坏了;
5、严重的话驱动坏了;

网友B:
P1120  P1121

网友C:
如果F001不能复位,那就是变频器的硬件坏了,需要送修。如果能复位,变频器第一次连接电机,需要做一个快速调试。关于斜坡时间的设置,3楼给出了参数。不赘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F001不能复位,那就是变频器的硬件坏了,需要送修。如果能复位,变频器第一次连接电机,需要做一个快速调试。关于斜坡时间的设置,3楼给出了参数。不赘述。

坏了

网友E:
楼主,p键是复位,fn是选择键。如每按一下会显示电压。。电流,频率等。

网友F:
不能复位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120  P1121
谢谢大家回复,准备试试调p1120

网友G:
把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

网友H:
如果不接电机,还报F001,不能复位,停电复位,如还不行,先恢复出厂值,还不行,就送修了

网友C:
不能复位,就是坏了,要送修。Fn键是故障复位键。这个键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