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三菱定位模块QD75D1驱动MR-JE伺服时,电子齿轮参数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08-15):
如图所示,在GX-WORKS2中,设置QD75D1基本参数1中每转的脉冲数为20000
然后再MR-JE伺服的参数中,设置PA-21为1001 即采用PA05的参数
然后在PA-05中设置为10000 即 每转10000个脉冲
这样 QD75中设置为20000个脉冲每转 而伺服MR-JE中设置为10000个脉冲每转 真实的运行中 应该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A:
按照手册来理解,明显是指以伺服电机中的设定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在GX-WORKS2中设置了此项呢?~~不是完全没必要么? 所有品牌和种类的伺服 应该都有电子齿轮这一可设的参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在GX-WORKS2中设置了此项呢?~~不是完全没必要么? 所有品牌和种类的伺服 应该都有电子齿轮这一可设的参数吧?
电子齿轮参数会有的,每转多少个脉冲不是所有的品牌伺服都有的。

网友B:
是不是伺服里面的每转多少脉冲,自动计算出了电子齿轮比参数呢

网友C:
伺服驱动器设置电子齿轮比参数后,伺服电机带动机构实际需要多少脉冲转一圈,这个数据定位模块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在定位模块中再设置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就是说,有可能会关系到减速比 这样的参数 也需要反应到GX-WORKS的那个参数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 这个地方“每转的脉冲数”的参数 不是对应的伺服电机的每转 而是最后机械结构的每转? 这个意思吗? 有可能会有减速比在里面?

网友C:
如果有减速比,要将减速比算到里面,后面还有个位移量参数,也是实际工件的位移量,不是电机轴转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但是如果没有减速比 就是直连的 那么QD75的这个“每转脉冲数”和伺服参数的“每转脉冲数” 应该设置成一样的吧?

网友C:
是设置成一样的。

网友D:
加我qq2794333140,沟通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设置成一样的。
plc侧设好后,伺服侧电子齿轮不是应该设为1:1吗?

网友F(2018-09-16):
回复 网友E:
加QQ讨论77044867,  伺服侧与定位模块侧设置成一样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