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麦格米特MV300 5.5KW机型,送修故障模块损坏,拆掉模块检测六路波形良好,随后装机,输出端接灯泡和电压表 运行在1HZ时候明显看到三相交替的状态,但是一接上电机,直流母线串接的灯泡就会闪一下,然后变频器自动重启,拆掉电机接上电压表状态又正常,,电机是90W的三相电机,电机无故障用ABB的变频器带就没事,一共两台麦格米特的,另一台相同故障并且还损坏了一个新模块,各为老大求救啊,模块不敢上了啊!!!!、

网友A:
母线电压内阻过大?
----查母线电容;
----查整流桥;
----查预充电电阻;
IGBT漏电?
----换IGBT试。
猜的。

网友B:
接电机运行时直流母线串接的灯泡要去掉  因为是矢量控制的话启动瞬间输出电流会很大把母线电压拉低导致电源停止而重启

网友C:
    2楼讲得对!

网友D:
我也觉得,带电机串接的灯泡应去掉。你可搞一个三相调压器,先低压试机,慢慢增加输入电压,观察变频器的运行情况并测量三相输出的变化情况,低压正常后,再高压试机【空载】,正常后再带电机比较稳妥。如有问题,在低压试机过程中就显现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

网友E:
问题不难,耐点心,认真点,很容易修的

网友F:
把直流母线跟模块断开,用24V电源代替直流母线,这样就不怕炸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