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各位老师好,学生维修西门子S7-300PLC 电源时遇到了一个不解的问题,就是贴片圆柱电阻上的色环跟普通的色环电阻读数不一样吗?为什么我对过几次都没对上阻值(本人不是色盲)有两片电阻开路,是不是这种电阻有各外的读法,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确信不是二极管或稳压二极管?圆柱体电阻极少见,圆柱体二极管常见。

网友B:
    几色环的?上张图片就更好判断了。

网友C:
会不会把第一环认错了?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判断第一环不就得了。照片太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二极管,用数字表测不出来,把其它烧坏的普通电阻换新后,在把圆柱电阻重新焊回电路,工作正常了,担怎么测都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种可能都猜过,都对不上

网友E:
可能是时间长了,有点变色

网友B:
    看外形应该是电阻,可能变值了,对照电路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