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最近在研究CCLINK-IE-BASIC控制伺服,可是对于链接软元件的地址对应一头雾水,表示手册上的介绍越看越糊涂
图中的这个RX(N+3)F 该如何理解,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个伺服的地址是192.168.3.1,那么地址就是4F,如果链接到B寄存器,就是B4F。

如果链接的起始地址是B40,那么就应该是B4F+B40 也就是B8F。但看样例程序,好像不对。
还有 RWwn00 这样的地址很费解,n同样表示站号,如果是192.168.3.1,是不是就是W100?
希望用过的前辈不吝赐教,另外鄙视一下编写说明书的,最重要的地方一笔带过!!

楼主:
不知道这个n 该如何理解,是伺服的站号还是PLC的站号,但是如果是PLC的站号,那它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是模块IO地址,因为这中伺服有款cc link的模块可以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是走以太网的,CC_LINK_IE_BASIC

网友B:
这个我有样例,和说明,加我qq2794333140,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