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求各位大神编一个运行周期时间程序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也很好写的。就是一个计数或计时的动作。。

网友B:
我都没听懂  你想表达啥

网友C:
是求扫描周期还是其他,是编程练习还是另有其用。

网友D:
西门子的话OB1的局部变量里有扫描周期(时长),直接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想把一部分程序到时间停止运行